关于三星711N改2025通用板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9-09-30):
别的还可以解决,就是按键的问题,原机有六个按键,可是输出线只有五条,原机的按键板上有几个小电阻,可是2025的板子按键板子上没接电阻是直通的,五个按键可是输出线却有8条,想请教下有经验的师傅,如何接才能让原机的按键都正常使用,遇到这种问题都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有的通用板也是有6键和7键程序的,用合适的板,做合适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