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实达15寸CRT换VGA头问题!

楼主(2009-09-30):
这台显示器有偏色的现象,但是用手使劲拧VGA线偶尔能正常显示,确定是VGA线有短线的地方,买了个VGA手工的焊接头,按论坛里面的资料进行焊接.共有七根线,三粗四细,分别是粗红(带屏蔽),粗灰(带屏蔽),粗蓝(带屏蔽),细线是黄色,白色,黑色和棕色.我是这样接的(没有绿色的线我就把那灰色当绿色了),1.2.3分别是红,灰,蓝的芯线,6.7.8是红,灰,蓝的屏蔽线,黑线接10脚,棕线接11脚,黄色接13脚,白色接14脚,外层屏蔽和D15外壳焊接,弄好后插上没反应,开机红灯,主机滴的一声可以看见绿灯闪一下,然后就一直是黑屏加红灯没反应了,求助各位专家我这样接对吗,没反应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感谢楼上,可以说的再明白些吗? R(红基色)G(绿基色)B(蓝基色)H(行)V(场)GND(地线)是这样吗?

网友:
还有,地线是只接一根还是把所有的地线都连起来呢?我是说15针中的所有地线

网友:
实测一下原来的线和针脚的连接线,按测试结果接起来!不要根据颜色接,有可能不标准!地线接一根和多跟接一起都可以!

网友:
AOC做的机器还应该接上DDC的两根信号线,否则显示器是亮不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