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认硬盘

楼主(2009-10-01):
我的华硕,K8V-X认不到SATA的硬盘。但它能认识IDE,USB的。就是不认SATA,但跑线SATA除了地线就是数据线。其通过电容就进南桥(VT8237)了,量其阻值为427很正常的。但就是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数据线以换,电源线以换,硬盘拿到别机上测是好的。
请各位指教几招!

网友:
是全部不能用还是只能认一个,,全部不能用的话也可能是桥的问题,,但是一个能用就说明路上的电感有问题
在就是压着南桥看能进系统吗?判断一下是否空焊啊

网友:
这不是板问题,是你自己设置问题。

网友:
估计Bios没有开启SATA吧.

网友:
这个是设置的问题,对于,INTEL 865 848支持SATA 1代的主板及与之对应的VIA ,SIS 芯片组,等等,在BIOS默认的SATA选项是关闭的,要设置为开启才行,SATA 有几种模式,1. IDE ,2 RAID ,3AHCI,一般你设置成1.IDE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