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修机怎么都不顺,平时很好解决的事,总不能如愿

楼主(2009-10-01):
第一台是明基JOYBOOK 7000 的机器,ATI9700的显卡,已经第二次返工,故障是花屏,之前已经加焊过两次,每次加焊就OK了,因此,这次决定拆下来重新做或更换一块。拆下看,之前因为两次加焊,显卡下面有不少的焊油,把焊油清理干净。将取下的显卡用钢网做植球,结果取下钢网发现显卡上掉点了,对照焊盘,不是空点,没辙,重新找一块植,做好后BGA上去,结果机器还是不显,跑码到ba e6过一会儿又重新循环,仔细检查显卡周围,没有发现元件移位的现象。就重新订了显卡,今天做上去,从跑码看,应该是显了,但接了屏依然不显,但屏上有一小块色块及亮白线。接外接再试,居然有显。拆了屏打数据线的值,发现有一根数据线对地无穷大。量屏到屏接口的线是通的,屏线没有问题,加焊屏接口,再打,有值了,接上屏,终于亮屏了。

教训,之前的花屏很有可能跟屏接口的虚焊有关系。因此,在做显卡之前,尽可能的打一下屏数据线的值

第二台是IBM T41,来时的故障是开机无显,上诊断卡,不跑码,PCI 复位灯常亮,这个故障碰到过很多,基本上是CPU供电芯片虚或U29工作不正常所致。因此,待机时量VCC1R2M无,首先更换滤波电容C541,无效,再更换双N管Q2,依然无效,最后更换MAX1845后,VCC1R2M出来了,心想这下应该OK了吧。上诊断卡开机,跑码了,但是停在了 87 85,从这个代码看,应该是安全芯片不过。更换安全芯片,无效(刚好手头有同型号的料板),取掉安全芯片,刷免安全芯片的BIOS。结果码也不跑了。打HUBLINK线,有3根线的值与其他几根相比,明显有差异,换南桥后,终于跑码至亮屏,但接上硬盘后提示找不到系统,应该是没有认到硬盘。打硬盘数据线的值,有两根无穷大,应该是桥没有做好,有空焊。重新加焊南桥后,此机终于搞定。

教训,尽可能的打一些关键的测试点的值,可以少走不少的弯路。

网友:
楼主你还好了,我有时,肮这个出那个到后来还搞不定

网友:
第二台奇怪,刷了BIOS后,南桥就OVER?

网友:
加焊的故障率還是很高的
如果確定IC是好的
植球是個不錯的方法
免得一直返修

网友:
小弟是新手,请问一下什么是安全芯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