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研究过把闲置硬盘做成系统维护盘

楼主(2009-10-01):
很早就在研究U盘启动问题了......觉得小巧,带着方便.里面的东西可以随时更新及更改..本人十分讨厌用光盘.不知道是不是RP不好.用不了多久就划伤或者坏了.或者装系统时没拿出来.送客户了..而且很多测试软件没集成在一个盘里面 几张换着用麻烦....
   后来研究用可以用店里闲置的10或者20G的闲置硬盘,用做U盘的思路做在硬盘上,用起很不错..
   觉得用硬盘做维护盘还是有几点优势的.
  1:兼容性100%.只要主板上有IDE接口就可以.
  2:启动速度和进PE及各种DOS工具的速度贼快,老点的硬盘最少也有5000转/分 吧..,快过光驱,和U盘.
  3:可随时更改和变动里面的系统GHOST文件及添加DOS工具.
不过这东西拿在店里用挺方便的......出去上门吧就算了.出去上门一般只带一张带PE的光盘和一个U盘.U盘是usb-cdrom+usb-hdd.

网友:
我有个4g金士顿的怎么量产不了,请多多指教

网友:
首先去下个ChipGenius v3.01 检测你的U盘的芯片的型号.然后根据型号找对应的量产工具进行量产就可以了.
我有到有款SSS6690芯片的金士顿U盘不行.就是那种往外面抽的
建议可以到数码之家去看看 有很多量产的教程.

网友:
我也用或N种U盘启动1发现问题很多!很难兼容所有机器!后来13介绍的USB-HDD后发现兼容很好!但DOS不能用!没关系!PE里面很全,还可以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