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正常关机后不拔掉电源不能再次开机

楼主(2009-10-01):
主板正常关机后不拔掉电源(有时还有COMS放机)才能再次开机!经测开机排针3。3V正常!华邦的IO,61脚5VSB正常  68脚0-3。3V跳变正常,67脚3。3到底电平跳变也正常!!维一不正常的就是,不拔掉主板待机电压的时候开机,南桥72脚不能把5V电压拉底!!导致71脚没有高电压输出,所以不能开机,由此我判南桥挂!!可只要拔了电,开机进系统都没有问题,这让人又有点想不通怎么会是桥挂呢??现在此机还凑合着用着!!相信遇到这样问题的兄弟不少吧??上来说说维修经验吧!!!!

网友:
71脚的高电压是干什么的,应该是73脚吧,南桥发出的S3#。你可以把73脚挑起来,看看主板上有没有3.3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