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1e 开机掉电

楼主(2009-10-01):
今天接到R51E不上电 待机电压都有 3V 5V 1。8V 点开机就16都没有了
掉电

网友:
按触发掉电的思路检查,给出更详细的测量数据

网友:
查查有没有短路吧。

网友:
R51E不上电 待机电压都有 3V 5V 1540E 1。2V 1993E 1。8V 都有 网卡也有3。3 V 1。5V 点开机键 16V 供电都没有过去 ATI RC410 SB400 芯片 不知道那有短路 量了各个没发现短路 不知道那位仁兄修过着样样的问题

网友:
描述得有点乱,似乎维修思路还不清晰

网友:
都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来的...讲得一点也搞不懂的!

网友:
楼主说16V供电都没有过去,那后面的电压是那来的呢。。。。

网友:
感觉有哪短了吧,可能在系统供电后极

网友:
开机16都没了,后面一定有短路

网友:
按北桥试试,今天修了一台T43,不定期触发掉电,有时触发不掉,不掉时可以正常使用。检查发现是北桥虚焊,加热后OK

网友:
说说你都查了哪些东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