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机无显示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9-10-01):
小弟自己自用的一台电脑 主板MSI P35FR  显卡蓝宝石3870海外版最近一个奇怪的问题 关了一晚上电脑,每天早上开机屏幕无法显示器,但是开机声音正常,NUMLOCK按下去指示灯也灭,换显示器同样,显卡是双DVI的原来用的模拟线加转接头,现在换成纯DVI线问题依旧,记得起初曾经出现这个问题有两次液晶屏幕显示器画面上半部变得很窄类似电视中的场问题那种画面拉不上下面哆嗦,莫非真是显卡问题,现在只是早上开不开机,过一会随便鼓捣下 关机再开机反复几次屏幕显示了 但是早已经进桌面了 屏幕才显示!! 哎··真是显卡问题?

网友:
GPU内部电路问题。

网友:
换条线 试试

网友:
回楼上的朋友们 换显卡问题依旧看来不是显卡的事情了···

网友:
这样的为标题只有找主板和显卡  分别代换  试试

网友:
换显卡试一试,如果还是和原来一样,那就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实际维修中也遇到这样的问题,算作滞后吧,也没道理……呵呵

网友:
换显卡都没好怎么会是显卡的问题`````````可能是主板哪个地方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