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线盒里的网口模块问题!!!

楼主(2009-10-01):
墙体里的网口模块,以前接线时只用四根线(橙绿两对),昨天安装时把模块里绿白那个卡槽给弄坏了。想换另外棕蓝两对线,于是把棕蓝两对线按颜色卡在模块里。
  接上不通。
  然后重做一条网线1 2 3 6分别对应 棕白 棕 蓝  蓝白 。接上后发现本地连接打叉。
  然后换一根568B网线还是不通

  请各位指教我该怎么办?? 除了网线直连之外

网友:
咋没人帮忙呢

网友:
四根线要对应水晶头的1326

网友:
可能网线的问题 现在的网线 橙绿两队用铜或铝 而蓝棕两队没用处所以为了节约成本都会用铁芯的 所以不同

网友:
从左到右 8芯线分别是 橙白 橙 绿白 蓝 蓝白 绿 棕白 棕
         4芯线分别是      1     2   3                6

网友:
你绿白模块都坏了 你换了哪个接的 网线要和那个对应起来!

白橙 橙  白绿 蓝  白蓝 绿  白棕 棕
1    2     3     4     5     6    7     8

你模块上是卡在哪几个颜色里的  都没说清楚!如 卡在白橙 橙 白蓝  蓝的卡槽里  也就是  12 45了(模块卡槽位置)~~~

网线这头要借   白橙 橙 白蓝  蓝                                        那头  白橙 橙 白蓝  蓝
               (水晶头卡槽1245)                                      (水晶头卡槽1236)
           水晶头与卡槽相通了                                                  水晶头与网卡相通了

要知道  网卡还是按白橙 橙 白绿  空 空  绿  的顺序来的

你得接法  是模块和与他相连的水晶头不通

网友:
1、检查线接的是否正常。
2、如果网线用万用表测量正常,可能是原来的水晶头,或模块出了问题,换

网友(2009-11-03):
你模块都坏了嘛
除非拆开模块飞线将绿和橙色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