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每次开机必须先清一下CMOS才可正常工作

楼主(2009-10-01):
主板每次开机必须先清一下CMOS才可正常工作,如不清CMOS,主板就会通几秒钟电然后断电,过几秒钟再自动重新通电,然后再断,如此循环往复。这个主板弄得我头都大了,也找不出什么原因,知道的说一说,是不是南桥不良?此主板是INTEL大南桥,IO是W83627THF。

网友:
不知你代码跑哪里会自动重启?

检查一下SMBUS总线和南桥的RTC电路。

网友:
换根条子看看我遇过问题是解决了

楼主:
谢谢广德星的指点,换了一个32.768以后,现在开机正常了。我再试几天,如不出现反复,就交客户拿走了。

楼主:
还是不行,主板放了一段时间后,再开机,又回复到原来状态了。IO,电压芯片,门电路,32.768的那两个谐振电容,都换了,还是没有修好。真是一点办法都没了。而且现在不管清不清CMOS,主板都是通电几秒种就断电,然后过几秒钟自动再重新通电,再断电,如此循环往复下去。谁再给点思路?

网友:
能不能找个南桥换了试试!!就差它没换了!!!

网友:
刷BIOS试下

网友:
支持你风中之吻

楼主:
问题已解决,此主板是ACER的扳子,不插内存就会出现上述现象,插上一根好的内存,主板就可以正常工作了。现在又出现一新问题,就是无法做系统,一做系统就会重启,手摸CPU供电管烫手。是否CPU供电电路也有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还没有解决现在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白桥挂了,我有一945的板和你这板一样问提。

网友:
刷BIOS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