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HP v3000修好后,改造散热后的温度是多少?

楼主(2009-10-01):
我这个加焊好后,显卡和散热器中间垫有导热的脚垫,风扇改成长转了,现在的天气用GPU-Z看他的温度稳定在67-70度左右,不玩游戏,就听歌,上网之类,这个温度能行么?

网友:
跟你差不多。我改了之后,一般应用就70多。不玩游戏。

网友:
开机62, 稳定在65. 大资源应用70出头.

网友:
如果不玩游戏 这机器就可以用的时间长点 要是玩游戏这机器很快就完。。。。我一般都是修过完后告诉用户,这机器不适合玩游戏。。。。如果玩游戏 机器再坏就不保了,因为这机器很烂,

网友:
我前几天收了一台v3000。显卡温度控制再70度以下,没有问题。打游戏肯定是不行。

网友:
也是调成常转,,,然后硬件加速给去掉点,温度会好点

网友:
我10。5号600收台HP3240(买来不开机)去问了下吹下收200保一个月,不如买回家后,自己用850拆焊台重焊北桥(死马当活马医)吹完后没想到奇迹发生了既然一切正常!
进系统后发现重大问题,显卡温度经常保持在90度附近,吓死人啦(第一次看到这么高温度的显卡)经过一番精心改造!
开通宵cpU温度也就保持在40度附近显卡保持在55-65度附近,效果比较满意等下回家上图!

网友:
这机器的毛病是无法彻底解决的,只有少使用了。嘿嘿

网友:
风扇改常转,加导热铜片,温度控制在55度左右

网友:
温度太高啦吧
这样子能行吗?

网友:
确实有点高   天气都凉了 还这高

网友:
前天修的V3000,显卡到90度,当时就想这机器过不了几天就得回来了,真没错,今天就真的回来了。客户说玩会魔兽就黑了,我也懒的搞了,直接加焊,说你等会拿吧,反正保修的机器拿来了就搞。我是不怕麻烦的。前段时间也是台V3000的 返了5次 ,那客户就没来了,客户自己都嫌麻烦。无奈啊!!

网友:
V3000,对它真的无语,煲显卡褒到火。

网友:
最好不要超过70度
你改常转,顾客不说啊,噪音那么大
你看看我的,修好改完一直跑3DMARK一上午后的结果

网友:
这板本来温度就高,一板风扇改常转,不玩大游戏还是直常的

网友:
加散热铜片,改风扇长转,配散热底座。在玩游戏的时候,如果温度稳定在80度,09年的芯片没问题。但是07年的90%返修!

网友:
拆下来用无铅重做吧。

网友:
修好后要多试几天,呵呵

网友:
V3000这机子真是捉弄人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改造过,去掉硅胶片加的铝片,长时间上网看电影,温度60

网友:
跟二楼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