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AOC CRT无信号菜单上边边缘出现一条很亮的横线

楼主(2009-10-01):
15寸AOC CRT无信号菜单上边边缘,出现一条很亮的横线(刚开始只看到菜单上边边缘范围很亮,接着慢慢向两边扩展,变成越来越长越亮的一条亮线,换了场块旁边的603 604等电容还是不行,问题在哪呢,请教大师来了,谢谢
横线
无信号

网友:
是不是场电电路坏了呢?

网友:
场芯片也换过,还有那个IC,还是老样子毛病

网友:
这如果修不好,可以考虑改电视,呵呵。应该能修好的。是场电路没有工作罢了,工作不良,沿途的所有元件,都要一一排查,一直到场偏转线圈。量量线圈的阻值。

网友:
板拆下来接到别的管上也是一样的情况,这样看和线圈可能没什么关系了,对吗

网友:
我也觉得问题在板子上~
场相关的电路跑一下后要注意检查值的偏差大小~

网友:
把场芯片周围的电容换了还是这样,顺着7个脚的电路向外查,没查出哪个坏了,头疼中

网友:
象这种坏又坏得不彻底的查起来是麻烦得多,时间长了习惯了就好了~

网友:
是啊,好麻烦

网友:
麻烦是麻烦,但你也得好好跑,好好查啊,要不找不到毛病的,呵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