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290M 不开机 求助

楼主(2009-10-01):
联想 E290M 不开机,不充电,检查系统电源 MAX8734A 输出 5V,3.3V 正常,IO 87951  2脚没有3.3V待机电压,换IO,2脚电压3.3V来了,接上面电池和外接电源,充电了,电流2.8A正常,点开机键,电流0.15A,而且MAX8734A输出的5V.3.3V 都降到0V,换MAX 8734A和MAX8743,涛声依旧.也没有待机电流,哪位高手帮忙解决,或提个建议! 先谢谢了!

网友:
换同型号电感试试。

网友:
大电感对地电阻都是正常的(拿正常机比较了).

网友:
没有办法解决了,换了主板,谢谢大家!

网友:
的确好帖子,推荐加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