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液晶显示器

楼主(2009-10-01):
一台联想液晶显示器,开机有时能用一天,有时不到一小时,,请问高手应该怎样查下去

请注意版规,把型号和故障现象以及测量数据描述清楚,这样大家才能帮助到你

网友:
开一天,用不到一小时,出故障的时候是什么现像啊,你查过什么了?你不是让大家猜吧

网友:
一般都是灯管打火引起的

网友:
上面我不是说了故障吗,晕哦,没看懂吗

网友:
上面我不是说了故障吗,晕哦,没看懂吗
================================
彩云科技  :一般都是***[灯管]***打火引起的

彩云科技 --> 不是也已經告訴你問題所在,你難道看不懂嗎?

网友:
请注意版规,把型号和故障现象以及测量数据描述清楚,这样大家才能帮助到你

网友:
是不是灯管和绝缘问题啊!

网友:
楼主你有没有拆开显示器看一下啊?你说的只是现象吧,太抽象了,不敢确定哦。你还是要先拆开看一下再说了。动手量量电压,通路什么的。

网友:
开机有时能用一天,有时不到一小时----开机後別關它,維持一天試試

网友:
什么故障啊   一个小时是黑屏还是?

网友(2009-11-05):
回复 网友A:

小弟支持你的反驳能力!很明显,这个LZ的人品有问题,,,,,我们大家都让你说清楚点了,,还在支支呜呜的。。最后一次让你说清楚故障,,比如用一小时后是黑屏还是啥的?  指示等亮吗?  拔掉VGA线啥现象?   拔屏线啥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