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元件问题

楼主(2009-10-01):
今天修液晶电视时,看到高压板上的输出管是5个脚的,不知是什么管?如果是场管,那么他的引脚功能是什么?求大家来说说

网友:
我有点晕咯.型号不说.你也弄个照片出来噻.你这样问,神仙知道你说的啥!

网友:
不好意思,呵呵,上面的字样:
NIKOS
P2804ND5G
W6112001(小字)

网友:
我猜想你看到的是5V稳压电源.应该不会错到那里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用在高压推动级的,平时多见是一对场管,现在看到的是五个脚的管子,也是一对使用,也像是场管,就是不知道它的引脚功能

网友:
终于找到一个关于此件的图,可惜不清楚,但可以看出是一对场管的组合,并且是一个N沟一个P沟型组合.谢谢大家

网友:
这是朋友传来的清楚的图

网友:
三星94X的板上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