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GA植株的创意

楼主(2009-10-01):
我想很多人应该是没有铁板烧的,应该都是用风枪加热的,有没有人想过在BGA下面放个铁板,然后用调下温度,然后用BGA植株  另外我还有个疑问万能钢网 不能带网加热,去网之后加热,尤其是nv的桥 中间有很多地方时没有焊盘的,加热的时候珠子会扎堆,不知道谁有好点方法  还有关于加焊775座的讨论 ,大家是怎么加焊那个东西的  775给人的感觉比x300显卡不轻

网友:
助焊剂涂多了,

网友:
的确助焊剂多了就会扎堆

网友:
助焊膏不能多,涂了侧光看要均匀轻轻涂一层,多了用布子轻轻蘸一下,涂多了加热会粘在一起,少了又乱跑
楼主还是多练练了,孰能生巧;市场有卖带钢网植球不用取钢网吹上去的,吹后之后等冷了泡到洗板水里,泡一段时间就可取下来,不过我感觉那种还是不好用,钢网只有桥那么大,埴球不好用
我认为还是找感觉,多练了

网友(2009-11-13):
植球成了现在最大的难题   用风筒把锡球吹上去后呢发现芯片既然起泡了

网友:
温度要控制,风力尽量开小点,熟悉了之后开大了也是可以的,刚开始的时候少涂点焊锡膏,保证都涂到了就行,珠子摆好了吹的时候先用风枪都吹一遍,发现有滚到一起的,停下用镊子分开,焊锡膏多了可以把珠子去掉换一个新的,都吹好后发现有歪的,加点焊锡膏在歪的地方再用风枪吹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