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865glc主板

楼主(2009-10-01):
接手一块d865glc主板 测试卡跑C7 换过BIOS和I/O 故障依旧 谁遇到过相同问题 高手来解决下

网友:
CPU压过了没有.内存换过了没有?

网友:
换过的   CPU座测试了  没问题

网友:
把内存条插槽换一下~

网友:
换换内存试试,量一下内存供电。打阻值,按住北桥试试

网友:
看看内存的上拉电压正常不?

网友(2010-09-20):
我的是跑码跑到D5就掉电了,也不知道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