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11开机就进BIOS

楼主(2009-10-01):
今天有台机子  方正R611的  开机就进BIOS  每次都这样  搞了半天后好了   放了一夜 第二天一开机 又进BIOS  又搞了半天好了  放了一夜  第三天还是开机进BIOS  谁知道是什么问题呀  。。。。。。。。。。。。。在线等

网友:
BLOS有问题,从新刷一次BLOS就可以了

网友:
你以前见过这种问题吗   刷BIOS?

网友:
还是先易后难吧,检查一下CMOS电池吧。

网友:
BIOS 里面的设置有没有调试好呢?

网友:
应该是BIOS有问题,如宇光所说,放下电再说。

网友:
CMOS电路有电容漏电

网友:
放电不行,刷BIOS吧,期待答案中.

网友:
一般是BIOS设置有问题,刷BIOS为新版本应该比较好解决

网友:
天哪。放电也不行    电池还有3V的电压 应该不是电池漏电的吧   每次拔拔电池  拔拔键盘都能好  但是不能过夜  你过夜就恢复原样   客人都来了还几趟了  怎么办呢   大家出出主意啊

网友:
看了半天,也没有看到 你是怎么搞的?

大家建议你刷bios,你还继续询问大家出注意?

网友:
BIOS 里面的设置有没有调试好

网友:
看下RTC电路是否有问题。。。。。好像是保存不住BIOS设置吧 所以才自动进BI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