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6600LE开机就花屏

楼主(2009-10-01):
V星6600LE开机就花屏,帮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显存坏了。

网友:
吹一下GPU  可能开焊了

网友:
如果你没有用错测试软件版本的话,是核心虚焊了,但我还是觉得你用测试软件版本不对,6600le用mats6测就是全部出错的,mats7或8就无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具体是那个显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用6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是否说明是核心有空焊了

网友:
GPU空了,重做就能好,但也不排除损坏,如果是晶体损坏就扔了吧

网友:
这个卡是GPU空焊了,重做后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这种花是GPU虚焊了。。显存有问题是字符也花的。

网友:
具体是那个显存呢?

网友:
mats6 版本问题 改用4.78测试

吧结果发上来

网友:
换一个测试环境,或测试软件再试,如果还是全部出错的话,就要考虑GPU空焊了

网友(2009-11-24):
MATS版本不对。换一个。
看样子像是C区的问题。加焊下GPU和显存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