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晶显示器换高压板后,关掉电源开关屏幕特亮为哪 ...
[求助]液晶显示器换高压板后,关掉电源开关屏幕特亮为哪般?

楼主(2009-10-01):
一四通17液晶显示器,型号7005L,之前始终是黑屏,换高压板后,开机有图象闪一下黑屏,关机后(按显示器Power键)屏幕特亮。将ON/OFF线直接到5V,开机图象正常了,但关机后屏幕还是特亮,请问高手是怎么回事?
液晶显示器

网友:
ON/OFF直接5V,高压板总是工作状态,当然白屏了!

网友:
ON/OFF的5V电压换个受主板控制的地方取5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