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K400-55AP低压滤波电容发热

楼主(2009-10-01):
一台航嘉HK400-55AP电源,起始故障为短接绿线无反应,测5VSB为5V,绿线电压为0.8V,测绿线对地电阻为4.8K,感觉有点低,断开7500的13脚和14脚测对地电阻,发觉7500的14脚对地几乎短路,换7500后短接绿线风扇转了起来,测量+5V为5.08V,+3.3V为3.38V都很正常,但+12V只有11.89,感觉有点低,发觉一个10V3300UF的电容鼓包了(+5V的滤波电容)就换了一个

然后无意中用手去摸输出端的几个电容,发觉很烫手,尤以换过的那个+5V的滤波电容为甚,该电容是+5V的第一个滤波电容,后面还有一个
烫手的程度是这样的:用手指用力按住电容顶部的铝皮,几秒种内就感觉手指烫手,烫到忍不住想要把手拿开,+3.3V的稍好一点,+12V的没有明显的烫手感觉

想问下,这种情况属于正常的吗?有没有可能+5V双整流管漏电严重?

网友:
先再换电容看看,不行换肖特基管。

网友:
该不会是把电容器给装反了吧?
如果是整流管的问题,应该是会保护的了。

网友:
这个电源很妖怪,下面把维修中碰到的情况说一下,请各位师傅指正!

一开始是怀疑+5V和+3.3V的蒸馏管有轻微不良,比如反向漏电流大什么的,焊开上述四个管子的输出脚,测正反向电阻,其中+5V使用的是两个S30D40C,正向电阻为0.3K,反向50K,+3.3V使用的是两只STPS2045CT,正向电阻1K,反向电阻150K,+12V使用的是两只F16C20C,正向电阻5K,反向无穷大,应该算是比较正常的.

无奈之下拆下整个输出级的六个整流管,连散热器都拆了下来,另外接了三个正常使用的+12V,+3.3V,+5V的输出管,短接绿线后发现+12V居然变成了12.03V,但是换上去的那个电容和其他三个+5V和+3.3V的滤波电容仍然发热,仔细检查才发现换上去的那个滤波电容附近有个+5V的10欧负载电阻烫手,那个电容看上去大概有2W左右的样子,可实际功率是2.5W,引线已经变黑,附近固定的胶粘剂已经烧焦,猜测有可能是该电阻的热量志士+5V第一个滤波电容鼓包的(该电容另一端就是主滤波线圈,最大的那个)而其他三个滤波电容离开稍微远点

解决了滤波电容发热的问题,再考虑+12V的问题,因为换了一个+12V的整流管后+12V从+11.89变为12.03V,虽然测量原来的两个+12V蒸馏管算是正常的,为了保险起见,+5V和+3.3V仍然使用确定是好的管子,+12V分别接那两只F16C20C,结果两次测试+12V都是12.03V,又把那两只管并联起来测试,仍然是12.03V.带着疑惑装回所有管子,再开机,真是妖怪了,+12V又变成11.89V了

网友:
后来自己回想了一下检修过程,发现还存在另一个可能,就是+5V或者+3.3V的整流管确实有问题,+12V的降低不是因为+12的整流管的原因,而是+5V和+3.3V的整流管不良引起的.

因为我没有试过同时接原来的+5V和+3.3V蒸馏管和确定是好的+12V蒸馏管,如果这样试的过程中+12V为11.89V的话,那么就可以肯定+5V或者+3.3V蒸馏管有问题,而负载电阻发热可能只是一个巧合的事情!

使得我有这种想法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拆下散热器后一段比较长时间后,再次测量+5V正反向电阻时,两个数值变成了了0.8K和100K,而不是原先的0.3K和50K,变的更加接近正常值

网友:
不知道楼主用什么档位测试整流管的,我是用二极管档位测试的,测试的数据可以直接用来计算。肖特基管的压降在0.4-0.2v左右,快恢复、超快恢复二极管压降在0.4v以上。因此F16C20C(快恢复二极管)老化后,压降可能变大,换新后电压自然升高了。另外有些隐性的老化是难以测量的。比如二极管在高温下反向截止的性能会严重下降,简单来说就是高温下会自动导通,丧失了二极管单向导通的特性。对于整流来说就是短路了。因此你说拆下散热片比较长时间后正反向电阻变化了。建议你用烙铁加热几个整流管试试,假如60多度时候正反向电阻已经明显变化的话,必须全部换新。换新的话F16C20C最好不要选塑封的,散热太差了,极其容易烧毁。

网友:
用二极管档也测过S30D40C,为0.123,反向没有显示(显示为1)

+12V的没有测量过

现在的措施是把+5V的10欧负载电阻换成了33欧的,本来想用两个33欧的并联的,可惜找了半天,楞没找到一个可以装另外一个电阻的地方,元件太密集了!

试过在拆掉10欧负载电阻的情况下短接绿线,那时候的+12V为11.80V,比装负载电阻的时候少了近0.1V,如果给+5V加7A负载的话(单独给+5V加),+12V能升到12.03V

后来接电脑使用的情况是,正常使用时+12V维持在11.80V,其他正常,空载时+12V仍然在11.87V左右(装33欧+5V负载电阻的情况下)

如果使用一段时间没问题的话,打算就这样了

另,+12V如果加到17A电流的话,就已经保护了,而他的额定输出是18A,呵呵!(没来得及看保护时+12V降到啥水平)

网友:
按你说的情况其实电源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电容发热我多是考虑整流管问题,有交流电串入。负载电阻10欧和50欧的用起来对空载电压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
看看电路图就会发现ATX电源不是输出的每一路都能“稳定”的。这个要看具体的取样电路,有的是取的+3.3V,有的是+5V,其他的几路的电压会随着这两路的负载变化而变化(在符合的范围内)。
负载电阻能减小负载变化带来的电压波动,稳定输出各组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