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问题

楼主(2009-10-01):
我家的电脑玩DNF不能组队,一组队玩的话就会花屏~。自己一个人玩的话就不会花屏。而且除了玩DNF,其他游戏都不会花屏,是显卡哪里问题了?
我的 是用ATI9550的256M显卡的,我从新下载过游戏也是一样

网友:
还有,不是一组队玩就花屏,是玩10分钟左右就花屏,是整个屏幕花,不是单游戏那里花

网友:
看显卡外关有没有电容坏的?显存损坏或GPU出了问题。。根本原因还得在于测试,这种卡的散热也是一种问题啊

网友:
我那显卡以前试过有两个固态电容鼓了,于是换成两个普通的电容,不过两种的电压和功率都一样的。那把风扇也很大风,我还在显卡芯片那里加了硅胶,都一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