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维修经验

楼主(2009-10-01):
二、液晶维修经验
本人根据多年的液晶维修经验,液晶的高压板坏的比较多,但高压板接线各种各样的都有,如何迅速判断他们的定义成为你快速维修的前提,首先了解一下高压板的工作条件,
1:电源,一般是12V
2:地线,这个大家都知道,
3:开关信号
4:亮度调节,现在很多高压板没有了此脚,靠驱动板改变亮度,我们不用管它。首先确定电源,和高压板上电解电容正端相通的肯定是电源正极,那么电源的负极就肯定是地线了,这样我们就判断出来了1、2两个条件。那么还差一个开关信号,怎么判断呢?很简单,用刚才的判断接好电源和地后,用一个已知的5V电压去碰高压板除了电源和地的其它脚,哪个能使机器亮起来,哪个就是开关信号端。
      本人用这种方法判断高压板定义和换高压板,均不超过10分钟就可以搞定,为你的快速维修打下保证!

网友:
呵呵  我不知道 弱弱的问你一下 电源板上的电容都是12V和接地么
          这个是自己找12v,还是直接电容的两个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