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过跑码不显示的机子码???怪事?

楼主(2009-10-01):
接一同行板 ,翔升865板,新板,跑码正常,就是 不显示, 测电压,无异常,急救,兄弟们知道的,给个思路?????

网友:
跑码不显示的机子多的是啦
既然是新板,拿去换就是了,修它干嘛?

网友:
测行场型号和R.G.B型号。。

网友:
哈哈,不会是和我的一样吧,也是跑码不显示,不过是独立显卡,清除一下CMOS居然好了,也许没那么简单吧,也可以试刷BIOS

网友:
刷BIOS,不行,换桥试试。

网友:
焊下桥。不行刮下显卡槽。看看显卡槽的电压正常不?有时候槽坏也会造成不亮。或换个显卡试下。

网友:
遇见过很多了   先测  R.G.B信号   然后是集成显卡的话  我加焊时钟芯片后好了。。

网友:
N61 跑码不显示,拆下NB 重新植球焊上OK。

网友:
内存和显卡试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