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台式机装系统问题。

楼主(2009-10-01):
前天遇到一联想机,客户说玩起来不知道怎么很慢了,叫我看看,我用了下是感觉是有点满就说要装个系统。我先在我的电脑里看了下,没看到有备份文件。我用9。2的系统见diskgen看了下分区情况。分区是NTFS格式的,在最后面有个黑颜色的隐藏分区,当时我也没在意,因为有些品牌机的硬盘都有。我就G了一下,开始一到白分之四的时候就刻不过去了,我在进diskgen时就看到第一分区格式变FAT32了。这时我想了下,去找了下备份,找到后还原不了,到百分之四时就过不去了。后来我进PE再刻系统,能刻过去,可是提示disk I/O error  引导不了啊。我进DOS里运行fdisk /mbr也还是不行啊。我把分区删了从新分区也不行,刻不过去啊/
不知道各位大师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弄好,我说的是用这个系统盘里的工具进行操作。

网友:
如果你正常GHOST 在复制文件的时候 根据经验一般都是硬盘有问题 ..特别是开头部分 如果GHOST不了 80%是硬盘有坏道. 隐藏分区对于你正常GHOST是没有关系...   建议你用MHDD检测下硬盘  注意看 超过500MS的部分!!!

网友:
应该是SATA接口硬盘吧?直接安装系统可以的,Ghost无法刻,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
对于你说的:在进diskgen时就看到第一分区格式变FAT32了。  因为9.2的文件结构是FAT32  你如果GHOST, 他是自动格式化以后硬盘再复制文件的...所以是变成FAT32是正常情况.(个人感觉FAT32比NTFS速度快.)

网友:
什么型号?有的是装了硬盘保护软件,不能装系统的,你开机按F12,恢复联想的原装系统试试,应该可以的。只要分区是完善的。我们也是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的,呵呵。研究一下,再动手。

网友:
你也别按 联想的一件恢复了,没有用了! 被你格式化了
用个安装版的系统 试一试!

网友:
这个问题我解决了。我开始装安装版的系统装,复制文件后不引导。我用DOS工具里的spfdisk删除分区后在分区,再把C盘格式化,在继续装就OK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解决了。我开始装安装版的系统装,复制文件后不引导。我用DOS工具里的spfdisk删除分区后在分区,再把C盘格式化,在继续装就OK了。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  我还是不明白你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1-07-05):
学习了,Spdisk是个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