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的问题,好像不是显卡

楼主(2009-10-01):
今天搞一台惠普V3000,显卡做了四次,换了三个显卡芯片,加焊了南桥和I/O,电流都是到0.6A,外接液晶一跳就没了,准备换南桥了
芯片
显卡

网友:
哥们你这是好的我上次也是这样的,插屏就是好的

网友:
靠!这不是搞死人了!到底是什么问题我想兄弟你都没有搞清楚吧!

网友:
看样像显卡,3000就那死相。。那天碰一神州承龙。外接就好,不切外就花,,好好走了边显卡了

网友:
换个U试试吧。。。

网友:
你打打显卡阻值看看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