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指点

楼主(2009-10-01):
冠盟845主板。。开机没多久AGP插槽旁边两个COMS管发烫。。。什么原因。。开机正常 COMS管 型号15N03H

网友:
这是正常现象

网友:
我不是很明白LZ的意思.MOS工作了  就发烫了嘛  有什么奇怪的..

网友:
是很烫。。。时间长了手都按不住。。板子后面都发黄了

网友:
这个主板你要把那两个管换大点。然后把电容也换了。就行了

网友:
用什么型号的代换。。能说下具体型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