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RST内存检测软件和说明

楼主(2009-10-01):
好多朋友说不会用内存检测软件,发个软件和说明,资源共享一下。

网友:
请问下,那个软件怎么用啊,,内存坏了不是不开机吗,那还能测吗?具体操作能说明下吗谢放映

网友:
内有说明,我不是修内存的,我都用它检测内存

网友:
这个也就是说,这软件是检测内存的频率啊什么的吧

网友:
这个软件能不能测二代的啊,楼主

网友:
扫描原理应该都通用的

网友(2009-12-28):
上次这个软件下了用过 只是一般般

网友:
请问DDR 533 667 800的可以检查么?

网友:
为什么解压后的文件是RST442.NRG  用什么软件打开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用NERO Bruning rom打开,刻成光盘用!

网友:
下载下来了,顶一下

网友:
这个软件能不能测二代的啊

网友(2010-03-05):
很需要这样的软件,但不知是否好用,先顶!

网友:
h 14# rrqxx t
怎么个用法

网友:
不知道用,下载来试试

网友(2010-04-21):
有没有u盘版的

网友:
X先下载有时间在研究

网友:
先下载了,正当有条内存要测试。

网友:
呵,这个我一直在用着的,他可以支持1代及2代的条子,频率没有局限。他的原理你们可看下他的说明书,这个软件现在在一些新版的XP系统上自有带的。不过要说明的是,这个软件是得在条子能引导的情况下才有效。若条子没法自检那就不行了。当然有时你也可用根好条子带之启动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