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显视器 亮度总是乱跳出来

楼主(2009-10-01):
我的显视器  亮度总是乱跳出来 我按加时 马上自己从100到0 又时亮度又从0到100 进入面板菜单后就乱跳

网友:
1换按钮,2查相关电路的电容是否漏电。

网友:
先拿点WD-40喷喷按键吧,一般按键久了都不大灵光

网友:
99%是按键漏电,1%是电容漏电

网友:
99%是按键漏电,1%是电容漏电
引用 网友A:

真的是强人,我今天遇到过,换按键搞定~

网友:
楼上几位说的好啊!些地真有些藏龙卧虎的感觉了。

网友:
有些按键测量时是好的,LZ先换了按键再说,

网友:
换按键不行就刷一下EEPROM试试

网友:
支持,换键。我也遇到过几个这种问题了,换了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