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问题一直处理不了,请教大家!

楼主(2009-10-01):
这两个月遇到几台机器(AMD平台双核处理器)都是类似故障!CPU温度在几分钟内升到70度以上(CPU资源使用很高时或是开大型游戏时)!但如果看网页或玩QQ游戏都可以用很长时间不会死机,请教一下大家遇到这样的问题是如何修复的!谢谢
cpu
处理器

网友:
精鑫小维
经测试,主板的供电都正常,实在是想不通,都是如此,突然间这段时间就出这个毛病了!

网友:
安装CPU的补顶程序试试~~~

网友:
板桥电脑医院
哦!试下看看!谢谢!

网友:
换风扇试一下

网友:
同意楼上的换风扇试试,AMD的发热量本来就很大

网友:
这些机器都有一年左右的机龄了,原来都用得很好的,但是到了某一天,就发现开大型游戏死机,现在机器都在客户家,没有再去,只因没处理的办法,有这个方面经验的朋友请指教下下!!

网友:
涂抹点散热膏看看............

网友:
可能是电源啊,你有必要给他换个电源看看,电源便宜的玩大游戏就死机黑屏

网友:
换一个CPU。换风扇。。试一试

网友:
是不是主板坏了一相供电?或者散热硅脂没了,或者CPU风扇转速低!

网友:
散热问题,应该就是图硅脂换风扇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我的是玩QQ飞车很卡要不死机 最后试出上硬盘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风扇转速比较低,这是风扇控制方面出了问题,解决办法是把风扇的供电方式改成电源直接供电.

网友:
一年左右就不用说了,让客户加钱换好点的风扇,原包的不行。

网友:
其中一台已修复,是在BIOS中把CPU电压调低为1、25V后,试机3小时无死机,客户拿回去后已能正常玩游戏!

网友:
正常~~玩大型游戏差不多都这样

网友:
你的风散有问题吧,你玩游戏的时候散热量太大了啊

网友:
运行大游戏死机,可以考虑各电压输出处的滤波电容,还有桥不良

网友:
装一个酷冷至尊的风扇吧,很凉快的

网友:
AMD4200+双核的有一批设计有问题。看一下是不是这个型号的CPU

网友:
我修过一台是CPU问题

网友:
风扇的问题最大,上点硅脂看看

网友:
可能是风扇太差了。用久了又积尘了。所以出问题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