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T副头

楼主(2009-10-01):
一块6Y副头的校验0000, 固件可读出来,
想知道副头的固件有何作用

网友:
副头的固件和主头的一样如果主头的固件坏了可以吧副头的会写进去从而修复

网友:
主头副头的固件不一样滴
找个好盘,看看就明白勒

网友:
孤帆板主跟我想的一样
不过我还是不知副头的固件有何作用
如果我把主头的固件写进副头
这样操作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MT副头的作用可以理解为没有任何用处,主头的固件可以写到副头不会引起什么问题,但是副头的固件写到主头上问题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