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网络连接的奇怪问题!请大虾帮忙。

楼主(2009-10-01):
今天遇到个奇怪事。电脑突然不能上网了,本地连接打上了红色×说电缆线被拔除。重装系统后PING了本地IP。通的。说明网卡没问题。猫的灯是正常的。LINk的灯长亮。与电脑的PC灯长亮。数据灯不亮。然后测网线。网线1,2,3,6通。其他不通,然后换网线。结果还是打红×。当然网络都重新设置过的。猫也复位过。后来加了个独立网卡。可以上网了。连接也正常了。问题是网线还是插在原来集成网卡上的。电脑也不识别独立网卡。把网线插进独立网卡就又显示电缆被拔除了。后来又重装系统,这会完了。怎么都连不上了。请教高手帮忙!

网友:
是不是网卡隔离坏了?

网友:
楼主不是搞维修的吧?

网友:
我不会维修。想学呢。会点电子基础。刚刚买的MSI的板子呀,不会就坏了吧。我用万用表量过网线端口都有电压反应的。

网友:
1. 拨号拨不上的话. 应该有提示的对吧.那个提示是什么..
2.网线1 2 3 6通说明这个网线是好的  没必要换.
3.重装了以后可以PIN说明已经连接上电脑了.为什么又要换呢.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了..你试下 放大网线的信号看看可不可以,,也就是全,半双工 10M/100M  放大到10M看下.不要选自动.

网友:
1. 拨号拨不上的话. 应该有提示的对吧.那个提示是什么..
2.网线1 2 3 6通说明这个网线是好的  没必要换.
3.重装了以后可以PIN说明已经连接上电脑了.为什么又要换呢.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了..你试下 放大网线的信号 ...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有道理,我碰到过有好几台机子出现类似故障,将网速降低就好了,但都是因网线过长引起的,不知楼主的网线长吗?

网友:
楼上的你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驱动,不晓得楼主的驱动是否正确,请把驱动版本截图发上来看看吧!

网友:
(后来加了个独立网卡。可以上网了。连接也正常了。问题是网线还是插在原来集成网卡上的。电脑也不识别独立网卡。)....这都说的啥意思啊?

网友:
要是用独立网卡,就把集成网卡屏蔽!
屏蔽之后 ,独立网卡插上,然后在重新装一下系统,最后是找个好点的系统 !
你要确定你的网线是好的。

网友:
驱动有问题吧,重装一次驱动试一下。

网友:
应该驱动有问题吧

网友:
“今天遇到个奇怪事。电脑突然不能上网了,本地连接打上了红色×说电缆线被拔除。重装系统后PING了本地IP。通的。说明网卡没问题。猫的灯是正常的。LINk的灯长亮。与电脑的PC灯长亮。数据灯不亮。然后测网线。网线1,2,3,6通。其他不通,然后换网线。结果还是打红×。当然网络都重新设置过的。猫也复位过。后来加了个独立网卡。可以上网了。连接也正常了。问题是网线还是插在原来集成网卡上的。电脑也不识别独立网卡。把网线插进独立网卡就又显示电缆被拔除了。后来又重装系统,这会完了。怎么都连不上了。请教高手帮忙!”
加了独立网卡  网线还是插在集成网卡上可以上网  则说明你电脑没有问题   而独立网卡不认说明两个网卡可能是一种型号的  中断冲突  楼主电脑没有问题  最好重装一下系统  用原装的驱动盘完全装一下驱动  看一下网线头子的接法是不是正规接法(B类接法)  不按规定接法只要两边一致的话也能接通  就是不稳定。

网友:
我多年的网络维护工作中,有很多网络故障,其实都是最简单、最基本的故障。一些看起来很“复杂”的网络故障,都是没正确安装驱动、配置参数、制作网线、线材质量等最基本的工作没做好或不正确导致的。

对于降低速度的做法不妥,这样根本就没解决问题,还会出现奇怪的不稳定的故障。

网友: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大家说的那些方法我都用过了不行才来问的。不过现在弄好了。估计是系统盘不怎么好了,要么是光驱还是硬盘的数据线不好重装了系统两边好了。也识别出两个网卡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