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4G的金士顿U盘做成CD-ROM,大家帮帮忙

楼主(2009-10-01):
不显示芯片制造商和 芯片型号
怎么办???

网友:
这就不好办了,可能是黑片吧

网友:
拆下壳看主控找对应量产工具

网友:
传说中的黑盘?

网友:
我是在金士顿专卖里面买的
不应该把!!!

网友:
Kingston Validation Confirmation    发件人信息
发件人:web_report <web_report@kingston.com>  查看发件人信息
时   间:2009年10月2日(星期五) 上午7:24  纯文本 |
收件人: XIAORUI_262253795 <XIAORUI_262253795@QQ.COM>
附   件: 个 ( ... )
大   小:2.2K
打印 | 显示邮件原文 | 导出为eml文件 | 邮件有乱码? | 转发到群邮件 | 保存到记事本 | 作为附件转发

标记:已将此邮件标记为待办邮件。 取消待办
                <div class="bigatt_bt" title="%name%(%size%, %expiretime%)">
                        <div  class="ico_big"><a href="%url%" target="_blank"><img src="http://rescdn.qqmail.com/zh_CN/htmledition20090930/images/newicon/fj_max/fu_%ext%.gif" /></a></div>
                        <div class="name_big">
                                <a href="%url%" target="_blank" class="a_name">%name%</a><span class="graytext"> (%size%, %expiretime%)</span><span class="hide"> </span>
                                查看下载信息  保存到我的中转站

您所输入的资料如下:

电子邮件信箱: XIAORUI_262253795@QQ.COM
产品序号: 50DD428A-D7A9C0
您所购买的数码产品为金士顿公司所制造的产品。 所有金士顿公司制造的数码产品都具有原厂保修的服务。谢谢您使用金士顿公司的产品。

这是在金士顿的官网上查的!!!!!

网友:
LZ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仔细...数据库还在升级呢.. 你可以升级好了以后再试下..金士顿的U盘  没理由这个软件会认不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行
貌似我真的买到垃圾了??!!!

网友:
十有八九吧

网友:
LZ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仔细...数据库还在升级呢.. 你可以升级好了以后再试下..金士顿的U盘  没理由这个软件会认不到的..99131
引用 网友A:

你下载的有问题吧?我的也是4G 金 -就是对正型号的量产人不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太明白啥意思??
你的也认不出???

网友:
见过新型号的U盘用此软件检测不出来的型号的   后来按主控的型号下载个量产工具量产成功了不行的话直接做U盘启动不就行了

网友:
建议用宇瞻的做,金士顿的有的主控不支持!

网友:
建议还是别量产CD=ROM了。直接做成HDD的启动U盘。兼容性比量产的高。

网友:
想做成启动U盘,哪用的着这么麻烦看什么型号?搞什么量产的,给大家推荐一个好东西"MaxDOS+WinPE",工具蛮大的,有100多M,这里不方便上传,这是下载地址:
http://www.cnzz.cc/soft/2473.html
如果下载不了,大家用百度搜索"MaxDOS WinPE 下载"也能搜的到.
我用这个工具制作了N个启动U盘了,不管是4G也好,8G也好,1G,2G也罢,正厂的也好,仿的也罢,只要不是坏的就能做出很不错的启动U盘.
使用方法在这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
http://hi.baidu.com/flyfishnt/bl ... 2852f30ad187d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