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贴片电容、电阻类如何焊接

楼主(2009-10-01):
无论是用铬铁还是风枪在拆主板上贴片电容/电阻时,很容易拆得下来,但拆下来发现,在其两端会比原来的短一点,造成再补焊上去时,不能与原来的接触点很好的接触。请教如何给拆下来的电容/电阻两端加长?
主板

网友:
不是加长,是你把阻容元件拿下后最好在板的原焊点上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