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93MB不开机

楼主(2009-10-01):
行管J6810a烧了,用C5929换上,开机继电器卡卡响,断开+B正常,是不是高压包坏了,求助。

网友:
查一下二次电源的滤波电容。

网友:
不一定就是高压包坏了,行电路上还有其他元件.

网友:
较正电容有没有问题。
或换包

网友:
滤波电容,,行电路没有问题。
  请问哪里有高压包卖,谢谢大家。

网友:
机器坏之前,显示器内打火,然后过几秒就黑屏了。以前高压打火,没有注意,教训。

网友:
这个情况一般是包坏了啊``包去掏宝有的,一般包邮4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