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电脑出了一个怪问题

楼主(2009-10-01):
最近电脑出了一个怪问题

我的是 主板是集成网卡

电脑开机后网卡等不亮,进系统后显示网络电缆没有插好,但是只要反复插拔网线几次插上等一会儿,就会显示一连接上,而且网速很正常。我怕是网卡问题所以加了一个独立网卡还是那个样。用的路由器上网。

请高手解释一下什么原因

是不是主板有问题。?

水晶头做过了

电容没有爆浆 ,或鼓啊,主板脏了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是不是SB有虚焊.这种问题真不好找原因..

网友:
加两网卡还是那样应该是南桥虚了

网友:
确认没有设置错吗.?  或者是时间段的问题.?  还有的就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路由器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是不是跟南桥和PCI总线间的传速问题。
我也有同样子的一个问题。
我是一台华硕P4VX-SE的主板,主板集成的网卡,重装完系统后。开机时,网卡灯亮。可是一进系统灯不亮,但是本地连接还是连接的。可以访问局域网就是无法访问INTEL网。装系统试过几次。最后插一张单独网卡就可以了。 请问这是如何解释??
有那位大师解析一下。

网友:
首先检查路由器 现把外围设备确定 然后换PCI槽试试  不行的话加焊南桥吧  还不行就换掉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