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可调电源烧板上的器件

楼主(2009-10-02):
若板上(本本和台式的主板)电容短了,要用可调电源去烧出来,是不是电压(例本本电压19V,4.74A)从10V开始慢慢加压的进行烧。
还是一开始加到19V,然后加之前短接正负来调电流从1A慢慢往上加。请高手给小的指点指点。

网友:
没有试过。。正常板如有短路一上电就可以看出来了

网友:
不是你说的那样,在故障点上加电压,最好从1V慢慢往上加,电流一开始直接加到最大,严重短路时往往加到1  2V时就已经有很大的电流了

网友:
5楼正解,一般是找故障部位的供电电感然后慢慢加大电压,电流在1.5-2.00左右的时候就可以感觉到故障部位烫了

网友:
直接从1V慢慢向上加,如果电容坏了,你加电压烧,是不会损坏后级负载的,好好想想吧!

网友:
我一直都那么干,也不知道正规的做法是怎么样的,还望高手出来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流一开始就加到底吗?

网友:
小魏。比如本本上的3v待机短路。我一般都是判断是前级还是后级。先分清来在烧。基在后级用可调电源先把电流调到1a以下。然后电压调到2v烧。摸主板上零件。没有感决在调到快3v这样子但不要在3v。在烧。哪果不行慢慢加大电流。但电压不要去调。去烧。。。。。。。很简单。祝你漂泊一帆风顺。。。

网友:
我没可调电源,是用1.5V,3V,4.5V,6V电池试,哪级短路,就在哪级一步一步往上加,但不超过那级本来的正常值。一般能很快找出短路毛病。

网友:
电流开到最大,电压从最低慢慢往上调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明白了,谢了啊。也祝你发大财啊。

网友:
电流开到最大,电压从最低慢慢往上调,发热量大的,可以用手摸出来,发热量小的,可以用松香在板上熏上一尘白色的松香霜,在加电,松香霜有溶化了的地方就是你需要检查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