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硬盘维修工具盘

楼主(2009-10-02):
新下载地址:

http://d.namipan.com/d/727f6d5754e410b6c3337a8e60996eaf66bbba276cfde90b

本工具盘基于Grub4dos制作.集成PE,收集了DOS下常用硬件检测软件及系统维护软件.
其中PE参考网络HHH333的PE,PE更新了SRS驱动,解决老版本的PE在新主板开启ACHI硬盘模式下,进PE无法看到硬盘及分区的情况.集成许多维护软件.
DOS下的镜像多数参考我心地飞翔出的1.09工具盘.在这里表示感谢.
因不会用作图软件和制作光盘.所以做出来的为GHO打包文件......,望高人改进下.基于grub4dos引导工具进行引导.效果图如下
   引导界面

    硬盘工具

    内存工具

    N卡测试

   A卡测试

   DOS工具箱

   老主板+新U盘进PE

   PE.默认不开启网卡,要开启请选3

   PE内置工具

-----------------------------------------------------------------------------------------------------------------------------------------------------------------------------
    镜像所有文件

      安装方法.
  本工具盘安装过程只需要2步即可,U盘无需量产.
首先把镜像恢复到你所要安装的U盘或者硬盘上去.

然后在恢复好的盘里面找到boot\grub目录下.运行grubinst.gui.exe.硬盘处选择你要安装的的硬盘或者U盘.然后勾选图上的三项.点安装即可

成功提示

   本工具盘为USB-HDD引导方式,不支持U盘USB-ZIP方式启动.硬盘兼容性最好.
先写到这吧.有问题的地方PM,好像基地不准留QQ.........祝大家中秋快乐..

   没发错版块吧?想混点威望和积分.吼吼...

 会员1184925300鑫豆2025-4-30 17:58

网友:
呵呵  重复的帖子我已经删除了..  我们给你加的28分还在哦.. 辛苦了!!!

网友:
看上去不错 已经有了USB-CDROM再加个HDD也不错

网友:
可以下载啊,要下载那个网站的专用下载工具RAYSOURCE进行下载,因为文件有189M,传不到论坛的。只有给下载地址了

网友:
我下好了    不知道怎么恢复到U盘上啊       麻烦详细说下怎么恢复啊

网友:
这个很好,可以用USB移动硬盘,U盘,还可以直接用硬盘挂机启动,有一点问题就是,主莱单GHOST11不能用,我试了好几台都不行,不知能否改进!
另外,谢谢你提供!!

网友:
上次我在这里说不能下载,结果被版主扣了分,这次我还是要说,每秒20K的速度,连接正常的话都要5个小时,还经常性的断流,12个小时都不能下得完。可能很多人要说,有给你下已经不错了,还在那抱怨?现在像我等新手赚分不容易啊,还请各位老大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在光盘里面提取个ghost的 img 文件 拷贝到imgs目录下面就可以啦 没怎么测试DOS下 一般维护都喜欢进PE MAXDOS7.1工具箱也带ghost的

网友:
致-我是来看的
我从光盘提取ghost的 img 文件 拷贝到imgs目录下面   还是不行
主要是GHOST用的多,进PE和进MAXDOS里要多进一个莱单,
如果主莱单有的话就更方便!

网友:
文件确认没错,文件名是GHOST11,是从光盘提取,原名就是GHOST11,在几台机子上都试过,都不行,没有一台成功的,你试过有没有成功进入的?
GHOST启动不了,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显示命令提示符A:
另一种是进行GHOST莱单后,出现英文字母,然后不动了,但是没有死机,可以软重启

网友:
硬盘和移动硬盘都不能进GHOST11的主莱单,不知大家做的能不能进

网友(2009-12-08):
是呀,真郁闷,找了半天才找到,把它顶上去,进去看文件已不存在,以前用了一次,感觉很好用,后来U盘中毒,把U盘格悼,现在准备在做个。可是现在....................

网友:
刚为这10块钱注册了个,进去下载不了了,哭
=============================
您需要多发贴 赚点下载分

网友:
晕。。难得大家关注。。今天进去看了下 好像被删除了。。我回去把镜像找到后再传上来吧。。。。顺便把前面提到的问题再修复下。。

网友:
为什么我下载不来!下载网址显示无东西
============================
刚才我看 了,的确是被删除了,我已经和LZ联系了,请稍后!

网友:
改了下.把MHDD.RST.PQ.DISKGEN常用的这些软件放在了第一个菜单下面..已上传到纳米盘.安装方法不变.
===========================================
下载地址呢?----菜鸟阶级

网友:
我现在还没有搞清楚怎么做出来,请指点一下

网友(2010-01-31):
我以本网站的IT的精英们来回复你!不要提供不能下载的文件。

本网站也是有信任度的!

请自觉遵守!

网友(2010-07-20):
谁能再搞个下载地址呀,上面的已经下不了

网友:
大哥,这个用不了呀。下载了兼容性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