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焊在主板的BIOS加个座 Youtube截图

楼主(2009-10-02):
http://www.youtube.com/watch?v=30x4oxyczH4
视频在上面。
如果您无法观看视频(被绿霸?)
下面是其中的几个截图
1:用工具把PLCC座中间的长方片取下

2:用热风枪加热,取下芯片

3:用铜线吸干净表面

4:给两个对角加焊锡

5:把座摆好,焊住两个角

6:对所有的焊脚加锡(焊锡转移法)
然后BIOS芯片就这么插上了,步骤一摘下来的塑料片并没有垫回去。

----------------------------------------------------
我一般做的方法有点不同,芯片取下后不吸掉板上的焊锡,用烙铁把它们烫圆滑。
然后把座摆好,用两个手指用力向下压,边压边焊。(事先把座压在玻璃板上,尽量让管脚平一些)
因为板上旧焊锡又圆又厚,座容易跑。抓住座的手指同时压在板上,就不会乱动了。

第6张图,我自己做的,总是把拆下的塑料片放回去,这样芯片高一点点,好看些。

网友:
那个座怎么从废板上拆下来?

网友:
目标不一样 我都嫌这种座子不结实直接焊接到主板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十三说的没错
目的不一样
一般在怀疑BIOS有问题的时候,要取下,刷BIOS,如果BIOS心片话了,换个再刷,如果刷的不对,还要取下再刷别的BIOS文件。直到OK为止
如果BIOS是焊接在板子的,往返几次有够麻烦的,如果焊个坐上去,这样比较方便,如果确定BIOS没问题了,还是直接焊上去比较好。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直接焊接主板上牢靠,不会接触不好。

网友:
那个座怎么从废板上拆下来?
引用 网友B:

老大,那个座是新的,不是从旧板上拆的。
不过,有一次我也尝试拆座了,因为拆芯片的时候把一根板上的引脚拆掉了,焊上座以后不工作,又把座吹了下来。
实践证明,吹下来的座没变形,还可以用。

Anyway, 现在好多人搞修改BIOS来实现免激活XP, WIN7, 这种刷BIOS危险更大,加个座更容易点。
大概是我的烙铁不好吧,我觉得加座比直接焊芯片容易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