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冲下测试卡没有显示

楼主(2009-10-02):
如题:什么情冲下测试卡没有显示?测试卡上面电压灯亮,跑码显示区不显示,连00和FF都没有。

网友:
CPU供电都没得.显示个啥..检测CPU供电电路,先修出来.这个是后续的基础..供电.时钟.复位.修主板 的顺序哦

网友:
嘿嘿··诊断卡坏的时候···
有的时候 00  FF  诊断卡他也懒得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