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灯管时两边怎么处理好呢?

楼主(2009-10-02):
液晶换灯管是很长见的事,现在进的都是只是灯管,两头连个线也没有,都是用以前的线在焊接上,每次换上后以前灯管两头的白色像橡皮一样的东西每次都弄坏,在安装新灯管时就没有橡皮一样的东西了,这样看着比较危险,怕压坏灯管,还怕线接到外面的金属壳上。
不知道大家换这灯管时是怎么处理的,为这很头疼~~~谁有好办法共享下
安装

网友:
我换灯管的时候,小心的把两边的白色胶皮弄下,一般不容易损坏,
我想楼主可能是拆的时候比较暴力,所以才会把它弄坏吧

网友:
用热缩套管,注意选最小的那种,确定好安装时需要的角度,用镊子先弯好夹住不放用风枪吹紧即可

网友:
用绝缘套~~焊好后套上就行了

网友:
旧的很好拆的,把旧管砸碎就行,换新灯管时,先把橡皮穿入引线,焊好后套上热缩管(注意引线角度),然后小心地把橡皮套上。

网友:
哦。好的谢谢啦~~

网友:
轻轻抽出旧灯管换上新灯管就可以了

网友:
换新灯管是不是很难啊。我还没有换过呢。听说换灯管很容易把屏搞坏了吗?有很大的风险了

网友:
换灯管,小心灰尘进入,不要用手摸液晶屏的里面和背光板,以免留下污迹!

网友:
有些橡皮套用久了或是灯管打火把它烤焦了 还会沾在灯管上面 一搞就破了 一般都不要了 直接用热缩管小一点的 还要注意线的方向就好了

网友:
三楼的兄弟说的对
搞别的绝缘材料
耐压达不到

网友:
其实换灯管是练出来的,所谓的熟能生巧
把拆下来的灯管仔细的看个几十遍,慢慢拆,换的时候要求自己换的跟原装的一样。。。

网友:
有成品带架的又不贵。最好成组换,没坏的也用了多久。

网友:
有成品带架的,但宽度很多不一样
不好找一样的

网友:
走线最后从外面接一根

网友(2010-03-15):
用热缩套管没问题 我换灯管就用那个

网友:
其实换灯管时小心点成功率就会大了,这是个细心的活!

网友:
学习了~~我还没换过灯管呢 准备明天拆个试试自己手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