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P3806工作原理

楼主(2009-10-02):
1        VCC        主供电
2        SYS-        主电源输出电压检测
3        SYS+        主电源输入电压检测
4        ISYS        充电结果输出信号
5        LIMIT        电流门限调整
6        CT        振荡器外接定时电容
7        SYNC        振荡器同步和频率选择(接地)
8        REG        6.0V电压输出
9        REF        2.5V基准电压
10        SD#        关闭输入(低电平关闭,高电平开启)
11        COMP        外部补偿电容
12        LC        低电流输出
13        AGND        地
14        BAT        电池电压检测输入
15        BATSEL        电池电压检测输入
16        ISET        充电电流大小设计信号输入
17        CS-        电池电压检测输入
18        CS+        电池充电电压反馈输入
19        PGND        地
20        DRVL        低端驱动器方波输出
21        BSTREG        7.0V电压输出
22        BST        高端驱动器供电
23        DRVH        高端驱动器方波输出
24        SW        高端驱动器检测输入点(电流反馈输入)

1.主供电VIN
VIN通过R13(10Ω)的电阻向ADP3806供电;
  VIN通过Q1→L1→Rcs→BATTERY对电池充电。
2.线性电压
  通过ADP3806内部的VREF、+VREGLIVELO BIAS线性电源产生2.5V的REF电压,6.0的REG电压的7.0V的BSTREG电压。
3.驱动控制电路
BOOTSTRAPPED SYNCHRONOUS DRIVER为充电驱动控制电路,为ADP3806的核心电路,受3个信号的控制。
(1)        SD#信号。SD#为关闭信号,当第10脚的SD#为高电平时驱动控制电路才能工作。
(2)        IN振荡信号。振荡信号由OSC ILLATOR产生,经斜波发生器输入到充电驱动控制电路。
(3)        DRVLSD电池充电比较电路。通过CS+检测电源适配器的输入电压和电池的电压,如果电池电压比适配器电压低,就通过DRVLSD让充电控制电路开始工作,对电池充电。当电池电压等于适配器电压,达到16.8V时,通过AMP1输出电压关断DRVLSD和BM1斜波发生器,因此无波形输出到充电驱动控制电路,停止充电。
4.充电电路
Q1内集成了高端门场管和低端门场管,在充电时ADP3806的21脚BSTREG通过一个二极管向22脚的BST提供高端门驱动器供电,在23脚和24脚分别输出幅度相同、相位相反的矩形波,使高低端场管交替导通和截止,输出所需的直流电压给电池充电。当电池电压达到16.8V时,第4脚的ISYS信号送到南桥等相关电路,南桥再发出SD#信号,通过LOGICCONTROL处理后将信号送到电池驱动控制电路SD#,关断电池驱动控制电路,Q1停止工作,结束充电。同时,通过SELEC7检测输出的信号送到GM2,关闭斜波发生器,因此IN脚无波形输入,Q1也就停止工作的。

ADP3806工作原理(有图).rar

网友:
怎么没人顶呢?

网友:
以前我看3806的图纸不怎么明白,一般也只是量一下电压:1.2.3.10脚
其他就不清楚工作先后。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寫的真的太詳細了,對此有了更深的認知,謝謝樓主辛苦的解說 ^_^

网友:
朋友不错,谢谢您的努力,顶了

网友:
pia pia 我就溜达,我可顽皮了呢!!

网友(2009-11-08):
如果能来个电路图给新手们讲下那就更好了

网友:
以前我对3806的工作原理不清楚,现在看了后感觉很明白,感谢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