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维修

楼主(2009-10-02):
PHILIPS 190B5里面电路烧毁,那一种的可以代换整个板子换新的控制板能行吗?

网友:
可以用通用版代换,只要把屏的型号搞对就行!

网友:
可以用通用版代换

网友:
原装的板子,最稳定了

网友:
呵呵,原装的板子最贵

网友:
换代用的。原装贵。

网友:
贵要多少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