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些好用的U盘量产工具

楼主(2009-10-02):
有其它需要的朋友可以和我联系,无偿提供

网友:
补充,下面的09。02。27是安国AU698X系列最好用的一款工具,可以自动识别各种FLASH,这点很重要,特别是当你遇上那些已经被打磨了的片子时,而且就算这个FLASH只有30%的坏块,也同样能量产出来,我现在用的最多的是AU6983HL的主控板,昨天用来量产一个1G的垃圾FLASH,最后量产出了350MB,提示有620MB的坏块,能正常使用

网友(2010-01-27):
楼主的量产工具挺好,但是我的u盘还是没有修好,主要因为工具里没有我的储存芯片型号。
我的u盘是AU6983主控,储存:SF084GTP,
我看了一下,好像是和\ctl\83\flashlist.ini有关,还要有相应的.bin文件,上哪去找啊。

网友:
这个工具不用你选择FLASH的,如果不能识别请用新的量产工具,一般都可以的

网友:
这自己认为这个主控的U盘最好搞了,只要FLASH没完全烧,95%可以修的,给大家上个新点的量产工具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试试我这个,原来有个认不出芯片的U,用这个量产得,你可以试试

网友:
6楼没有part3,我下载了解不开。
7楼的貌似不能用。

网友:
6楼附件没有part3,我下载了解不开。
7楼附件貌似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