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教下贝贝版主

楼主(2009-10-02):
按照你的帖子《内存DIY》的方法 将两条内存合并成了一条 但是在将2变成3之后 重新写入 从启内存就报警了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
原因
方法

网友:
你帖的背面颗粒焊接有问题

网友:
已经重焊了几遍了 还是这样的情况 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
焊工是需要炼的,呵呵

网友:
你用软件检测一下,就知道问题出在哪 里了。如果是虚焊,可以测出来的。
如果是全红,那你给焊短路的地方太多,不适合做维修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