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RST检测全红的问题

楼主(2009-10-02):
是不是跟SPD信息错误或者损坏 也有关呢?
问题

网友:
其中有一颗芯片损坏,但没办法确认是哪一颗!

网友:
全部都红了 那岂不是没办法检查了?

网友:
只要不是256双面的,尝试清洗 或换PCB

网友:
256单面也有这个情况 512双面也有 为什么只要不是256M单面就可以了呢?

网友:
256双面的条子,有些是早期生产的,是为一些特殊的老式主板(比如423的P4U)设计的,它选址行数、列数等等的重要参数,不为后期的主板所识别。是“另类”的内存,不要尝试“修好”它,因为它根本就没坏,是严重的不兼容现象。
维修第一规则: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修好的。

网友:
哦 我检查了背面的的焊接情况 并无虚焊 还有什么办法呢

网友:
RST全部报红修过是某个芯片或多个芯片短路引起的。

网友:
颗粒短路,SPD错误,PCB损坏等都有可能全红

网友:
我也遇过这样的问题,泡下天拿水后在超声波洗干净后就OK。很过连修都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