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出现的 RAW 怪分区的恢复方法

楼主(2009-10-02):
如果在使用移动硬盘的过程中遇到分区格式变成“RAW"格式,此时查看硬盘的属性,发现硬盘的大小变成0字节,且无法对该硬盘进行格式化。需要在命令行模式下运行磁盘检查程序,命令格式如下:  chkdsk H:/f     ,当提示是否强制卸下该卷时,如果在该分区下没有打开重要的文件或程序,输入” y   "确认卸载。待磁盘检查结束后,一般情况下"RAW"文件系统会恢复成以前的文件格式。

chkdsk I:/f

网友:
引起RAW的原因有多种,LZ这种方法有可能对数据造成更大的损害
一般还是建议用WINHEX检查分析具体原因后再下手

网友:
LZ的方法确实有点危险!!!!!!!!!!1

网友:
用恢复软件 恢复 一般都可以了啊,,经常碰到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