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F206S笔记本的开机密码是什么

楼主(2009-10-02):
我有一台神舟F206S的笔记本,客户拿过来时是外置电源不能用,修好后开机要开机密码,但客户说以前没有设开机密码这是什么问题?请各位大侠帮帮忙
smos电池拔掉放电也不起作用,无法进BIOS

网友:
刷BIOS。。如还不能用。看是不是有密码芯片。如有找到密码芯片。。。刷密码芯片或换之

网友:
谢谢楼上的,请问有没有通用的出厂密码?

网友:
没有,上次用TCL的BIOS换了下,开机变TCL了

网友:
只能刷BIOS,刷了就好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