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工控机

楼主(2009-10-02):
工控机主板跟我们普通板有什么不同。。

网友:
工控机(Industrial Personal Computer—IPC)是一种加固的增强型个人计算机,它可以作为一个工业控制器在工业环境中可靠运行。
http://baike.baidu.com/view/281406.htm

网友:
工控机主板我修过,这个东东基实和咱们通常修的主板没什么大的区别,不过是扩展槽多些,板子形状怪一些,其他的该有什么就有什么,只是修起不是太习惯而已,

网友:
己解决啦!!下次我就知工控与普通机的分别了

网友:
普通主板加上块IO卡 不也是工控机了吗。。。

网友:
工控机和台式不光一块卡就可以解决的。工控机很多地方选料是专业化的。不像糊弄群众那样能装上就行。比如电容。MOS管。都会采用寿命比较长。质量比较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切  一块IO卡就数千数万 不糊弄你还糊弄谁

网友:
工控机和台式不光一块卡就可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