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移动硬盘启动PE问题

楼主(2009-10-02):
我用250移动硬盘已经做好了pe启动,但我想在移动一盘上装点工具软件,例如 dm pq等
  研究了好半天也没什么结果,只好上来求助了。
  希望大虾们说得详细点。

网友:
已近做好了U盘启动了吗?   是不是直接进PE的 如果是就没办法了....直接进PE的没有启动菜单.你可以去看下我的置顶帖子里面有  用那个软件可以做到启动菜单..  其实你已经做好了PE 的话 就没有必要搞这个了因为一般PE里面都集成有分区工具的.

网友:
用OP.WIM搜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已经做好了,

    DM能在移动硬盘的pe模式下运行吗?

网友:
PE里面有很好用的分区工具 我没有说是DM..  那个软件叫PM  用了你就知道了..

网友:
dm pq 得启动DOS啊! 最好是启动的时候可以带DOS!这样在用命令运行DM PQ HDD等都可以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行,我实在是懵了,有没有教程给我看看,要不麻烦你说详细点也好。

3Q

网友(2010-01-21):
回复 网友A:

人家说的是移动硬盘啊,不是U盘的

网友:
在pe下一般不能安装软件的,可以在网上找找有没有绿色版的,直接在pe下运行。。

网友:
应该按楼上的办法解决,绿色的软件在PE里运行,如果还提示缺少***.dll文件之类的就到硬盘上的系统里提取,再丢到PE的system32下或者对应的目录里。

网友(2010-06-29):
Q我吧!1195522382 我帮你!

网友:
我的移动硬盘也是做的PE   开机直接进PE,

网友:
其实现在的PE大多数是用grub启动的,你只要去查看grub教程,然后修改修改引导项就可以引导进DOS,从而开启DM和PQ

网友:
你可以试着修改下PE镜像,就是做pe的时候用的那个镜像,用UltraISO修改下,看看可不可以加进去,我修改过ghost镜像但是PE这种ISO镜像没修改过,道理我想应该差不多,你先找到其他软件的安装位置,把他放进去试下,

网友(2010-08-31):
我碰到制作启动光盘时运行PE提示进入不了

网友:
可以的

你先做好你的移动硬盘的MBR  ,

然后你百度一下晨枫U盘维护系统

下载下来512M版的 ,装到你的U盘上 ,然后复制到你移动硬盘上就可以了